[ADI] 求线性稳压器推荐

楼主(2014-03-29):
具体参数如下:
1、输入最高电压要到35V;
2、输出电流1A或1.5A;
3、要求低压差,典型压差:0.5V@1A;
4、封装要求:DPAK封装或者TO252封装;
如有合适的,可以联系我Q,3847五一058

网友A:
输入电压这么高,要是输出3.3还不发热很厉害。

网友B:
DC-DC + 线性稳压吧

网友C:
压降一般多少?   这么高压用线性稳压不好吧?

网友D:
如果输入35V, 输出 3.3  , 1.5A,   稳压的功率才50W,  液氮表示毫无压力。

不过, 如果,输入是可变的,始终比输出高一点点,例如0.6V , 还是很好的。

首先找国产的, 其次,Micrel , 工业设备考虑国半TI凌特。

网友E:
不建议使用线性稳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入电压这么高,要是输出3.3还不发热很厉害。

瞬间要达到,1A也就ms级别,持续为0.1A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B:
DC-DC + 线性稳压吧

由于是找替代料,暂时不能这么改,DCDC+LDO,我们也有用的,只不过现在遇到的要解决,新的方案可以考虑改进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压降一般多少?   这么高压用线性稳压不好吧?

十几V的压差还是有的。不是持续的发热都还好,要求瞬间能到这么大的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输入35V, 输出 3.3  , 1.5A,   稳压的功率才50W,  液氮表示毫无压力。

micrel,TI,LTC不怎么合适,主要是封装对不上,国产的,性能不行我有测试几家。这类IC做的厂家比较少,不过有做,我找到了一些,只是参数始终比之前的那颗要差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建议使用线性稳压器

老产品的,但一直有出货,找替代料的。不能不使用啊,新版会改掉。。。

网友D:
有DC-DC模块,兼容的直插封装。 或者,设计一个啊

网友F:
TD1501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F:
TD1501就可以

这个是
DCDC啊又不是PINtoPIN的

网友G(2014-09-29):
这什牛差!…你定十亿片可考虑。先付预款百分之五十!…

网友H(2020-08-27):
朋友,贴片电容,电阻这一块有需求吗?欢迎咨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