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负5v电压如何转换到0到3v

楼主(2014-03-29):
先用运放缩小大盘到-1.5V-1.5V,再产生个基准电压1.5V,之后相加吗?要测出电压值的。大概是这样的 但是本人是菜鸟 求类似原理图

网友A:
先去看看运放那章 关于加法器的电路
然后 2路信号,一路分压 一路基准  加法运算 电压跟随 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去看看运放那章 关于加法器的电路
然后 2路信号,一路分压 一路基准  加法运算 电压跟随 即可 ...

运放缩小大盘到-1.5V-1.5V  这个怎么实现

网友A:
建议你 输入信号,2个10k 电阻分压 得到正负2.5V 然后电压基准搞2.5V 运放加法 然后放大0.6倍 或者直接电阻分压进A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