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接口] CY7C68001通讯问题

楼主(2014-03-29):
圈圈大牛,我来向你取经来了。。。我想用CY7C68001实现DSP与上位机通讯,需要DSP配置CY7C68001,那这个配置是在枚举之前还是之后,跟上电顺序有关吗?求解答,困扰我好久了。。。@computer00

网友A:
为何要用cy76c6800,大部分dsp带usb接口!

楼主:
不自带USB接口吧,用的F2812就不带啊。。。需要外扩的

楼主:
我又想了一下,固件里面已经把想要的配置信息写进去了,所以与上电顺序无关,不知道对不对。。。

楼主:
是不是有个重新枚举的过程,唉。。。不是很明白。。。
                                                                  @computer00 一入科研深似海,从此莫问奴家名

网友B:
正常来说枚举过程由USB芯片自己完成。你的DSP只负责和它数据交互。

楼主:
嗯,多谢圈圈解答,是这样的。但是我还有个疑问,CY7C68001还需要DSP给它配置,假如说DSP比上位机后上电,USB连接上位机后,马上进行枚举,还是等DSP先配置USB芯片,然后再枚举。。。@computer00
还有就是CY7C68001是不带CPU的。。。

网友B:
如果它没有MUC,那整个过程应该就由你的DSP芯片来处理了。

网友C(2016-10-12):
在吗?我想请问一下CY7C68001的windows 7 驱动装的一直有问题,你们的电脑系统是windows 7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