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飞利浦的RC522 功耗问题

楼主(2014-03-29):
我用的是MSP430的单片机 周期性的操作RC522寻卡。 现在发现  RC522 的NRSTPD脚 置低后电流还是很大有100多个uA,资料上是5uA. 连续几次读到卡后,电流就降下来了,正常了。想问一下,NRSTPD脚置低进入休眠前,要配置什么寄存器然后休眠吗? 这个可能是什么问题呢? 请高手指点

网友A:
我记得是拉引脚进入低功耗的,检查你其他端口有没有“偷电”的。

楼主:
谢谢,其它端口正常,我现在测试时 有这种现象

for(i=0;i<50;i++)
{
    RC522_RST = 0;
    delay10ms();
   RC522_RST = 1;
    delay10ms();
}

RC522_RST = 0;
LPM3;

电流会低下来,没有前面的反复复位就不行,奇怪

网友(2019-05-05):
13.56MHz芯片:SI522(直接PIN2PIN 兼容RC522,与FM17550/FM17520/RM522)

中科微推出SI522(超低功耗13.56M芯片)
以目前测试结果来看,
Si522   主要优势点:
1. 直接PIN2PIN 兼容RC522,软硬件兼容,与FM17550/FM17520/RM522
2. 完全替换RC522,接收功耗下降10mA,相比新增了自动寻卡和定时唤醒,自动寻卡功耗为4.5uA,业界最低。
3.首创全新寻卡方式,读卡模组不再死机。

有兴趣可以找我(2355239057周先生)了解,我们是中科微的全国总代理,跟其他几家国产对比,这颗芯片性价比挺高的。
绝对价优,大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