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CMD文件请教

楼主(2014-03-29):
我下载了一个工程。里面有三个cmd文件  DSP281x_Headers_nonBIOS.cmd 2810.cmd和F2812_EzDSP_RAM_lnk.cmd大神解释一下!

而且后两个内容是一样的!编译也编译不过去!

网友A:
把2810.cmd删掉吧 编译看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2810.cmd删掉吧 编译看看吧

试了,问题少好多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试了,问题少好多

你在找找  实在不行找个编译没错误的工程
在源文件中修改就可以啦

网友B:
看看定义的地址是不是重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