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npn三极管接高电平不启动,接电源正启动,怎么办

楼主(2014-03-29):
P_LED接单片机高电平(3.2v),R2无电流;接电源正极(3.4v),R2有电流

P_LED连到单片机后(P_LED=1),测得引脚只有0.5v,不连到单片机,引脚有3.2v,是不是单片机驱动不起,或者短路了?

网友A:
你确定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么?

我又检查了下,ebc是照图连的,换成pnp三极管就好了,说明没短路

网友B:
用的什么单片机?有没有开漏的问题?输入输出方向设对了没有?第二功能有没有关闭?有没有模拟功能?

网友C:
相当怀疑楼主测试的正确性

楼主:
用的stc11l04。改用数据手册的推荐电路后,虽然电流大了,但是基极必须低电平才能关闭负载,单片机关机或者基极悬空负载都有电流

楼主:
按数据手册把引脚P_LED设置成强推挽就好了

网友D:
又没加上拉电阻,默认的驱动能力是有限的...

可以设置端口为推挽输出模式,驱动能力就强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按数据手册把引脚P_LED设置成强推挽就好了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做技术要仔细看资料,不要臆想。

网友E:
建议使用pnp管  若非要使用npn 建议增大R2的阻值

网友F:
再弱的内部上拉,三极管也应该可以导通吧。怀疑描述不准确。

网友G(点评):
三极管到底还是电流控制器件。。。。 fet就没事了

网友G(点评):
三极管到底还是电流控制器件。。。。 fet就没事了

网友H:
接到那个引脚上去了?

网友I:
加个 上拉电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