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解析之一数据类型

楼主(2014-03-29):
前言:以别样的角度解析C
         计算机界有一句名言:程序=数据结构+算法。通俗的说,编程无非是在做两件事:一用code写下你需要计算机所做的操作(相当于算法),二为计算机的操作准备操作对象(相当于数据结构)即数据。

楼主:
  如图示例:

楼主:
在更复杂的程序开发中,良好的数据结构设计能事半功倍,理解数据对程序的作用性,这将会对以后的编程语言学习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楼主:
1.数据具有不同的类型的原因
         计算机存储记录不同的数据需要的内存大小不同,好比不同大小的杯子:
         如123与123.456789(我能可以很直观的理解记录这两个数据需要的空间是不同的)。
         如果采用统一的杯子来存储记录不同类型的数据,就必须选择能装下最大数据类型的杯子,否则大类型数据将装不下。但是对较小的数据而言,杯子是没有装满的,这部分未装满的空间是无法被利用的,换句话说就浪费了内存。显然作为一门优秀的语言,C不能容忍这种对内存资源的浪费,因而C设计了多种不用的数据结构,以适应不同的数据对内存的需求,用多个不同的杯子,来盛放不同类型的数据,每种类型的数据都被刚刚合适大小的内存存储记录,实现了最大的利用。

楼主:
2.C基础数据类型
                1.int                  4字节
                2.char               1字节
                3.float               4字节
                4.double           8字节
                5.bool               1字节
         为什么说是“C的基础数据类型”而不说“C的数据类型”呢,那是因为还有short int(短整型:大小为int的一半2字节),long int(长整形:大小为int的2倍8字节)等类型,还有在指针,结构体等建立在上述基本类型上的数据类型,可浏览【C解析之二】数据类型进阶。详尽其数据种类不是我的目的,且会扰乱读者的视线,妨碍读者理解C数据的本质与设计上体现出来的智慧。

楼主:
3.关于上述内容你可能存在的疑惑
              1.“程序=数据结构+算法”中有关算法。
              2.计算机的内存记录数据的方式【C解析之三】C语言的内存分配。
              3.建立在C基础数据之上的数据,比如结构体(【C解析之二】数据类型进阶),指针【C解析之】指针等。

网友A:
这个总结的倒是非常贴切的,赞一个的

网友B:
变成写代码就是将我们的思想的用语言表述出来,最后被机器执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