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路输入多路输出隔离放大器

楼主(2014-03-29):
想用2812进行16路的采样,采样的是4-20mA的电流,所以必须先经过一个转换电路,转换为0-3V,考虑到板子的大小,想找一个具有多输入多输出的隔离放大器,请问有这方面经验的人吗,推荐款芯片。谢谢了

网友A:
直接用采用电阻不行吗   ??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用采用电阻不行吗   ??

隔离主要是出于对电路的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用采用电阻不行吗   ??

还有一个就是之前用的都是单路输出,成本也是一个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有一个就是之前用的都是单路输出,成本也是一个问题

我觉得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用采样电阻   可能就是隔离不了了
是交流的话用互感器行不
直流用霍尔电流传感器  就是价格高了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用采样电阻   可能就是隔离不了了
是交流的话用互感器行不
直流用霍尔电流传感器 ...

是直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