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10编译问题

楼主(2014-03-29):
  error: symbol referencing errors - './Debug/Example_281xEvTimerPeriod.out'
            not built
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A:
你添加的.lib确认一下  是哪个
换一个试试

楼主:
是rts2800n.lib
换哪个合适?》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rts2800n.lib
换哪个合适?》

你再换换其他的试试
用2812时是用的rts2800n.lib这个库   2810不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