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新手,想学STM32。。一个简单问题请教!

楼主(2014-03-29):
最近想学习STM32,不知道买什么开发板。因为看到STM32F103(我们公司产品上用的)..。。。后缀F103和其它后缀有什么不同。是不是STM32学习了一种其他的都能上手啊

网友A:
一通百通,但不代表你不通过努力就能以一敌百。

网友B:
开发板很多, 先了解一下各自的情况, 再分析一下自己的目标和方向, 只选对的, 不选贵的.
发一个讲芯片之间区别研讨会的资料
http://www.stmcu.org/download/index.php?act=down&id=736

网友C:
STM32了解一个,其他就都了解了,至于F103后面是代表什么,有存储容量啊,定位什么的...自己下一个芯片资料看看就有了...

网友D:
以STM32F103为例:
(产品系列)STM32 == 基于ARM的32位微控制器;
(产品类型)F == 通用类型;
(产品子系列)101 == 基本型
            102 == USB基本型,USB2.0全速设备
            103 == 增强型
            105或107 ==互联型

网友E:
楼主应该不是经常使用MCU的吧,对芯片型号名字含义

网友F:
lz了解一下ST的产品分类就知道后缀什么意思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以STM32F103为例:
(产品系列)STM32 == 基于ARM的32位微控制器;
(产品类型)F == 通用类型;

谢谢!!!:handshake

网友G:
只要肯学  随便一个开发板就行
现在ST的板子满淘宝飞

不过还是推荐ST官方的板子,用着比较舒服。
学F103不一定非要103的板子。推荐407Discovery和429Discovery。性价比超级高。

网友H:
只要能搭好开发环境就好了

网友H:
别的都可以慢慢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