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forrce complete tenting on top?

楼主(2014-03-29):
我目前画的板子如下所示:

白色区域里面有银白色焊盘露出了,想做成下面这种

白色区域里面没有焊盘漏出的怎么设置?
是按照下面勾选就行了吗?

我只需要正面的焊盘不外露,Froce complete tenting on bottom可以不用选吧
谢谢各位了

网友A(2014-11-21):
是的,非常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