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板] 急急急!!!

楼主(2014-03-29):
请假大家一个问题,我现在在用AD软件画一个板子的最小系统,用的是自下而上的层次原理图设计方法,但是编译原理图时,在电源方面却出现了错误,原理图如图:错误如下:,请问地和VCC图标具有全局性吗?我知道网络标号不具有全局性,在不同的子图中相同的网络标号不具有电气连接属性,那地和VCC可以当做网络标号来使用吗?它们具有全局性吗?

网友A:
我感觉AD的版本很不好使用,还是比较喜欢使用protel 99se.

网友A:
可能是人老了,比较保守。

网友B:
既然是地的问题,修改下,看看了,应该是具有全局性的。

网友C:
你可以仔细看一下提示的错误信息。大意是这样:“GND网络包涵两种定义,电源和sheet的双向入口,即Bidirectional Sheet Entry Objects”。错误的原因是,GND有了两种属性,POWER和Bidirectional。在层次设计或者分页设计中网路标号没有全局性,但是电源属于全局性。所以如果这个系统你的GND没有分的话,把Sheet Symbol上的Bidirectional Sheet Entry Objects属性的GND删除,就没问题了。

网友C:
另外在分页设计或者层次化设计中电源不用,以Sheet Entry的方式连接,它属于全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