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样子的是要用钽电容吗?

楼主(2014-03-29):
如图,像图中的C4和C21这样的标注,用贴片元件的话就是钽电容是吗?这个有正负极之分吗?

网友A:
我认为是的,

网友B:
可以不是钽电容   无极性也可以  1206

网友C:
应该是陶瓷电容,陶瓷电容0.1uF一般是50V耐压的所以一般不标耐压值,而大一点容值的电容需要表耐压值,因为考虑封装问题。
肯定不是钽电容和电解电容,因为这两个都是有极性的。

网友D:
楼上说的有理,顶一顶

网友E:
不用钽电容的,
陶瓷电容即可,
另外,你的电压太高了,可以用10uf/10v 10uf/6.3v 的,这个0603封装即可 你自己查下vdd avdd电压

网友F:
MLCC就行了啊

网友G:
钽电容是电解电容,分正负,这就是贴片陶瓷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陶瓷电容,陶瓷电容0.1uF一般是50V耐压的所以一般不标耐压值,而大一点容值的电容需要表耐压值,因为 ...

谢谢您的解答!他这个清单里面写的型号是三星的TC-SCN-1C-106-MBAR,百度了一下有说前面的TC就代表钽电容,而我看他的原理图上画的是没有极性的,所以迷惑了不知道是画错了还是清单打错了……那个C21是NEC的单片机的供电和地,像51的供电和地之间不是会并接两个电容,一个无极性,一个有极性的吗,所以您帮我分析一下是这个单片机就是这样的接法还是其实是图画错了,应该是有极性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用钽电容的,
陶瓷电容即可,
另外,你的电压太高了,可以用10uf/10v 10uf/6.3v 的,这个0603封装即可 你 ...

谢谢您的解答!他这个清单里面写的型号是三星的TC-SCN-1C-106-MBAR,百度了一下有说前面的TC就代表钽电容,而我看他的原理图上画的是没有极性的,所以迷惑了不知道是画错了还是清单打错了……那个C21是NEC的单片机的供电和地,像51的供电和地之间不是会并接两个电容,一个无极性,一个有极性的吗,这个地方的电容的作用应该是跟51的差不多吧,所以请您帮我分析一下是这个单片机就是这样的接法还是其实是图画错了,应该是有极性的,谢谢

网友C:
你有实物吗?钽电容的话实物是正极有一个横杠。PCB封装丝印也会标“+”号,原里图也有极性。至于你说,电源和地之间并一个无极性一个有极性的电容,这不是一成不变的。现在IC的工艺水平、可靠性做的很好,所以给IC电源管脚的退耦电容,一般都是0.1uF,比较重要的、大电流的电源引脚会额外并一个续流的电容,一般容值比较大一些,这个电容的容值是由以下因素确定的:电源纹波、提供电流、输入电源的参数等。考虑到这些也就是在考虑 电源完整性,可以推荐给你一个文档《TI开关电源设计秘籍30例》。
    但在你的应用里,我觉得不用去纠结电容的问题,建议你可以测测电源纹波,如果纹波小的话,不用去纠结了,容值大点小点是看不出差异的。

网友H:
4楼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有实物吗?钽电容的话实物是正极有一个横杠。PCB封装丝印也会标“+”号,原里图也有极性。至于你说,电源 ...

好的,非常感谢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解答!他这个清单里面写的型号是三星的TC-SCN-1C-106-MBAR,百度了一下有说前面的TC就代表钽电容 ...

单片机的电容 用陶瓷 10V的就够 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单片机的电容 用陶瓷 10V的就够 了

嗯,多谢多谢

网友I(2016-12-06):
10UF的容值蛮大的,也可以用钽电容,且10UF 16V 1206或者1210和10UF 25V 1210是钽电容里边常用的料号,如果清单有TC说明应该是钽电容的,不过设计师可以根据自己需要和成本考量选用元器件,陶瓷电容成本会低一些,效果嘛都是差不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