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DC-DC芯片做LED驱动是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4-03-29):
请问,TPS61040不是低功耗的DC-DC转换器吗,为何我制作的电路有很大的电源电流??DC-DC的那一级单独测试时有0.06A电流,LED那级在DAC输入3.3V时电源电流0.26A,两级一起的时候电源电流在0.12A到0.40A。这个电路功耗太大,但又不知是什么原因

网友A:
DC-DC的图:
1、电阻的比例不对吧,这2个电阻阻值改大点(比例不变),可以省点电;
2、103的电容咋算的???
3、负载电容1uF太小了,手册中写着最小是1uF,另外你的电容也有误差的;
4、静态电流,用啥表测的?

网友A:
另外要省电的话,除了静态电流。
效率很关键的,我看了下效率挺低的

网友A:
用103大了太多了
有条件的话,拿示波器看下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103大了太多了
有条件的话,拿示波器看下波形

这个电容用的时候是22pF的,至于那个滑变用104的调节,能调节到3.3V。效率确实低,我去增加电阻试试。。谢谢您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