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为什么有的单片机有3路I2C,I2C不是总线吗?只需要一路就可以了啊!

楼主(2014-03-29):
为什么有的单片机有3路I2C,I2C不是总线吗?只需要1路就可以了啊!

网友A:
如I2C的EEPROM可以自己设定地址,实现多个器件并联。
而如何是不能设置地址的传感器,则只能连接一个。

然后就是性能和多路备份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I2C的EEPROM可以自己设定地址,实现多个器件并联。
而如何是不能设置地址的传感器,则只能连接一个。

是啊,我也碰到过不能配置地址的器件,我也不明白为什么有的I2C器件不能配置地址呢?

网友B:
单独是有好处的,有些器件速度不一样

网友C:
还有,要和本机其它芯片通信,还要和其它机通信.

网友D:
为什么有的家庭有3个厕所,厕所不是通用吗?只需要1个就可以了啊!

楼上的大神们都指出来了,只不过我认为应添加一个原因,有时候要考虑到线路布局,多路可以轻松达到就近原则,免得只有一个厕所时路线太长了走不到厕所,半路数据就掉了。

有些器件地址固定,考虑的是一般都只用单个元器件,如PCF8563,谁吃饱了撑的在一个系统上弄两个时钟。有些则是节省rom成本,加了一个并不是人人需要的地址功能,可能rom要翻倍。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有的家庭有3个厕所,厕所不是通用吗?只需要1个就可以了啊!

楼上的大神们都指出来了,只不过我认为 ...

“布线就近”太牵强了;PCF8563是有内部地址的。

网友E:
有些I2C器件可以达到100K速度,有些器件不行,总线分别开来就容易实现了。。。

网友F:
楼上各位都说了一些,我总结一下,并说说自己的想法。
1. 多个I2C模块可以用于备份,来高系统的可靠性;
2. 可以用不同I2C连接速度不同的器件,方便CPU操作管理;
3. 不同I2C可以连接不同功能的器件,方便操作。

网友G:
9楼、10楼说的很有道理,楼下的你看呢?

网友H:
10楼也太不谦虚了吧:lol

不是一般都与其他功能复用吗?比如GPIO,比如USART等,单独的纯I2C接口很少吧?
既然这样,那应该是为了芯片有更大的适应性,兼顾不同的应用需求而已。

网友I:
主要还是引脚冗余,方面进行设计

网友J:
用过RTOS就知道了。
如果几个任务要同时用I2C,有多个硬件I2C就不需要分时操作。

网友K:
是啊,若要同时对多个I2C进行操作呢?

网友L:
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现象。挂了很多个I2C设备,但是有些设备不是一直工作的。由于功耗的需求,在一些I2C设备不可能同时供电。这样的情况的话,当你用一个I2C总线的时候,在其中一个或2个设备切断电源后,可能整个I2C总线都不工作了。当然这种情况可能通过硬件来解决,但是硬件可能会增加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