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关于中断设置问题

楼主(2014-03-30):
最近在学习温湿度采集和发送的问题。我需要用DHT11定时采集一次温度,然后用GPRS模块发送数据。在这里,需要设置两个中断吗?还望高手指点。

网友A:
与中断有关系吗

网友B:
你想用定时器中断采样么。用一个定时器中断可以分开采集两个,也可以两个定时器中断分开采集。

楼主:
我是想让温湿度传感器每5分钟采集数据一次,然后用GPRS模块发送数据。只有一个传感器。需要定时器?

楼主:
        while(1)
        {
                if(t%10==0)
                {
                DHT11_Read_Data(&temperature,&humidity);
            temphumi[0]=temperature;
                temphumi[1]=humidity;
                temphumi[2]=0x0d;
                temphumi[3]=0x0a;

            send_gprs_data((unsigned char*)temphumi,1);

                }

                 delay_ms(1800);
                t++;
                if(t==20)
                {
                        t=0;
                }

        }
这样可以吗?

网友B:
如果你对时间精确度要求不高(5分钟时间的间隔应该不长),你的代码逻辑差不多是对的。不知道你的系统中是不是只有采集温湿度然后GPRS发送这一个功能。
你用的是软件延时,这样做会有些浪费CPU,如果用定时器做5分钟时间控制,会好点。
你的温湿度传感器是一个,那只需要一个定时器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