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大神,请问怎样改造路由器

楼主(2014-03-30):
想问问各位大神,如何将路由器开关改造成遥控控制,这样做得到吗?成本高吗?求详细解答。谢谢了

网友A:
可以做到,遥控也分好多种,你想用红外还是信么信号?

网友B:
很简单的说。。这个控制方面的装置好多呢,你网上搜搜就知道了。。不过话说,你没事整这个有啥用啊?

网友C:
用遥控的干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