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这个问题是否专业,改造路由器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4-03-30):
什么路由器?什么开关?想怎么遥控?用什么遥控?
初学者,应当先学会正确的提出问题,这是建立正确思维方式的第一步。

网友B:
又在这里看到这个问题

网友C:
不难,不就是想遥控开关路由器么?选一个合适的遥控开关即可

网友D:
描述太模糊了吧,你是想用无线电遥控啊,红外线遥控啊,还是网络远程控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