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恒流源问题?求高手指点迷津!!

楼主(2014-03-30):
这个恒流源 接上后电流变化是7秒钟左右由1.0007A降到1.0001左右,之后就开始很慢的下降,请指点下这是为什么?想了好久都没弄明白。。

就是运放恒流源,这里好像放不上图片,真是纠结。。

网友A:
添加附件图片就行。没图什么都不清楚,可能是温度系数?多大电流、多大电阻?

网友B:
正常,稳定要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常,稳定要时间。

什么方法可以使这个稳定的时间变短点呢?这种情况到底和什么东西有关系呢?Mos管,还是运放?

网友B:
没法解决,你的要求高的话,应该避开最早的一段时间。

网友C:
这种缓慢的变化很正常,主要原因是采样电阻的温度系数所导致,次要原因包含基准、分压电阻和运放的Vos的温漂,再就是测量表也会有变化。
要想减缓这种变化,可以考虑如下措施
1、采用低温漂采样电阻
2、采用小阻值采样电阻,这样功率小、温升小
3、输出MOS管子远离温度敏感元件
4、基准、分压电阻、运放更换成温漂小的
5、电流表采用好表。

我做过1A恒流源,开机很快稳定,随后1小时之内变化不超过0.00003A

网友C:
我做的高稳定1A恒流源,2节18650锂电并联供电,0.1欧VHP4电阻采样,基准是AD780,分压用金属箔电阻,运放用ADA4528-1,功率管用JFET+PNP,功率管不是装在机壳里而是装在引线上,这样发热就不会影响机器内部。
电路板大小为100×70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法解决,你的要求高的话,应该避开最早的一段时间。

为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做的高稳定1A恒流源,2节18650锂电并联供电,0.1欧VHP4电阻采样,基准是AD780,分压用金属箔电阻,运放用 ...

我用的基准也是AD780,运放op07,功率管用的是mos管IRF640N,采样电阻是康铜电阻0.1欧姆,只要我供电上后电流的大小开始变化很快,几秒钟1.0007A降到1.0001A,然后才是缓慢变化,真心不懂为什么,后来我改用icl7650也是这样,求解释?

网友D:
精密仪器一般都要预热10到30分钟。
想在几秒钟之内稳定,代价庞大,比如史总设计的精度为0.1uA横流源可以满足,2.3000块钱。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为什么?

在10L。

网友D:
史总是做电流源好手,他不是在价格昂贵稀缺的元器件上下功夫,而是在模拟电路上做**,比如用好几个反馈环,你这就一个。
他那个输出-105mA~105mA,步进分辨率1uA,准确度+-(0.015%设定值+1uA),噪声/纹波:1UA RMS,输出阻抗>500M,稳定度优于+-0.01%@100mA,浮动输出,最大输出功率>10W,嵌位电压是0~+-105V,设置分辨率是0.1V...

网友E:
试试看你的电路的温漂,还是稳定时间吧。用烙铁或者吹风机试一下,温漂的精度问题,楼上介绍了很多经验了,初始的稳定问题,查查电路。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用的基准也是AD780,运放op07,功率管用的是mos管IRF640N,采样电阻是康铜电阻0.1欧姆,只要我供电上后 ...

贴一下电路图。
另外电流表用的什么?

写出输出电流公式,一般是这样的:

I =  (Vref * R1/(R1+R2) - Vos)/ Rs

因此,检流电阻Rs和Vref的变化直接影响电流,分压电阻也基本上直接影响恒流。还有就是检流电阻要不是4线的话,那么引线电阻的变化就影响很大,因为引线包括PCB的电阻是铜的,温漂要比检流电阻大很多被。
还有,你确信检流电阻是康铜的?现在都很少能找到康铜的,大多是锰铜的。如果真是康铜,那热电动势就非常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贴一下电路图。
另外电流表用的什么?

V1电压是AD780给的,分压电阻3296滑动变阻器,mos管是IRF640N,R2我采样电阻我是在淘宝上买的康铜丝电阻100mR,至于采样电阻用四线接法这个我没注意到,你能给个图吗?实际电路也基本上是和电路图吻合的。后来我改了电路图这样的INA106是差放,但是效果不明显。

电流表用的是固纬多用表,有测电流档。。

网友C:
估计是采样电阻和分压电阻温漂大的问题,加上功率管发热并靠近这些元件。3296温漂很大,而且无法保证内部一致性。

网友F:
同意是温度系数导致的,建议软件调整即可

网友G:
引用 网友C:
估计是采样电阻和分压电阻温漂大的问题,加上功率管发热并靠近这些元件。3296温漂很大,而且无法保证内部一 ...

C3加速的吧

网友H:
精度这么高呀

网友I:
用温度系数相反的元件,。

网友J:
一般是采样电阻,基准源和运放引起的,万分之几,恐怕解决不是太容易;用高精度,低温票的原件,必要的话做一个恒温区吧,预热一下就接近稳定了

网友B:
LZ现在应该有个初步的技术条件才能往下搞。

网友C:
1A恒流源温漂问题:
采样电阻影响一般是最大的,可能达到万分之几甚至千分之一以上;
分压电阻的影响可能会很大,采用哪种绿色多圈的,可能达到千分之一左右;
运放和MOS管的影响不大,采用高精度运放的场合,运放和MOS管的影响在万分之一以下;
基准影响不大,在采用AD780的通常情况下,最多万分之一;
热电动势和走线影响可能很大,但采用4线锰铜分流器和差分放大的场合就没有问题,影响万分之一以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1A恒流源温漂问题:
采样电阻影响一般是最大的,可能达到万分之几甚至千分之一以上;
分压电阻的影响可能会 ...

这是我的板子。。你看看。。拍的不好有点模糊,电阻丝就是康铜丝电阻。。。。

网友C:
看不清哪里是康铜丝,更看不到4线结构细节。
上面说了,康铜的热电动势很大,为什么不用锰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不清哪里是康铜丝,更看不到4线结构细节。
上面说了,康铜的热电动势很大,为什么不用锰铜的? ...

现在正在用锰铜做实验。。。实验中。。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不清哪里是康铜丝,更看不到4线结构细节。
上面说了,康铜的热电动势很大,为什么不用锰铜的? ...

改用锰铜电阻后,明显改善,但还是有点问题,问题确实在分压电阻上,影响实在有点大。请问你们采用什么样的分压电阻呢?能不能采用固定阻值的金属膜电阻,分压,用阻值小的滑动变阻器调节来改善呢?总之,实在是佩服你,问题一个一个被你说中。。。非常的感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改用锰铜电阻后,明显改善,但还是有点问题,问题确实在分压电阻上,影响实在有点大。请问你们采用什么样 ...

我的分压电阻是金属箔电阻,俗称塑料块,温漂很小,1ppm/K左右的温漂,就是16楼的R2、R3、R4。
那个结构就是固定加微调,属于经典的方式,而Ra也用蓝色的那种多圈可调,但已经弱化很多倍,因此其温漂几乎没有影响。

分压电阻用金属膜不太好,温漂也很大,即便0.1%的高精度的也很难保证25ppm/K的温漂。有一种分压方式倒是可以一试:统计分压。就是相同批次、相同阻值的多个电阻进行串并联。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分压电阻是金属箔电阻,俗称塑料块,温漂很小,1ppm/K左右的温漂,就是16楼的R2、R3、R4。
那个结构 ...

这个在哪里买比较好呀,金属箔电阻真会太贵了。。。一般多少钱一个呀?

网友C:
金属箔电阻,国产RJ711,以前是20多元一只。二手的Vishay或AE,5到8元1只。我是淘宝买的。
现在0.1%的金属膜电阻也需要1元/只,而且测试下来性能也不怎么好。要想用差的元件达到好的性能,只能上统计。

网友K:
7s左右。你预想效果是?
一般30分钟后测量。

楼主:
引用 网友K:
7s左右。你预想效果是?
一般30分钟后测量。

1到2秒内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