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控恒流源仿真电路出现问题,启动前一秒结果正确

楼主:
我用的是multisim 12.0仿真, R2采样电阻在前一秒是正确的,R2=0.5V,R1=1.5V,之后电压就会出现变化,R2=1.382V R1=22.532V ,R1突然电压变很大了,这是什么原因?
希望各位高手帮忙看看,谢谢! 仿真电路在上面附件里面,不胜感激!

网友A(2014-03-30):
100K是拿来干嘛的?
R4、C1的时间系数高达数毫秒,谁告诉你这样做的,嫌场管的栅极电容太小了?!
100K、C1去掉,R4减小100倍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0K是拿来干嘛的?
R4、C1的时间系数高达数毫秒,谁告诉你这样做的,嫌场管的栅极电容太小了?!
100K、C1 ...

去掉后,问题依然存在 R2约等于0 ,R1两端电压接近 24V了

网友A:
R1、R2串联在回路里的,会出现 R1 24V,R2 近 0V ?!
你改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R1、R2串联在回路里的,会出现 R1 24V,R2 近 0V ?!
你改图了?

我后面发现问题了,你仔细看我的的电阻,是断了的,后面我换了MULTISIM自带阻值的电阻就可以了,因为前面的阻值我都是手动改的。不知道这是为什么电阻会断了,难度是受功率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