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请教kinetis K系列的抗干扰能力怎么样?(已解决)

楼主(2014-03-30):
从使用经验来说,芯片抗干扰能力与它的可工作的电压宽度成正比。

请教kinetis K系列的内核工作电压是多少?

网友A:
内核工作电压多少没去注意,我都是用3.3V供电的。抗干扰的话还可以吧,就是感觉很脆弱。之前公司使用的是LM芯片,后来因为LM停产了,然后选了飞思卡尔,这个芯片集成度很好,功能很丰富,很好用,不过好像在中国推广的不是很好吧,因为当初让采购去买K20芯片,都没有货,后来好不容易买了一些,不过好贵,一片80块,然后焊接了6块板,3块芯片是坏的,不知道怎么回事,当初还找问题找了半天,最好才知道是坏的。现在换成K60芯片了,这个芯片比较好买,用的感觉很好,复用功能很丰富,不过总线的带载好像不是很强,但总体真的挺好用的。

网友B:
你好,对于用户来说,K系列我们这边提供的只有芯片的工作电压VDD:1.71~3.6V。
至于具体的内核电压,我们这边没有相关的数据提供给用户。

网友B:
关于内核电压的问题,我们到你另一个帖子中讨论: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 ... p;extra=#pid4096952

网友C: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s
– Voltage range: 2.7 to 5.5 V
– Flash write voltage range: 2.7 to 5.5 V
KE06的,ke02貌似也是

网友B:
楼主,如果问题解决了。还请帮我结贴啊
如果还有问题,欢迎提问。

楼主:
FSL_TICS_ZJJ 兄弟,谢谢啊。
好像没有办法给你分数。分数输入框,你的没有啊。所以给了其它二个人了。
谢过大家了。

楼主:
当初让采购去买K20芯片,都没有货,后来好不容易买了一些,不过好贵,一片80块,然后焊接了6块板,3块芯片是坏的,不知道怎么回事

飞思卡尔在中国的推广,还是不太给力。
从网上搜索看,K60还能买到,其它的就难了。
*-------------------------------------------------*
FSL_TICS_ZJJ兄弟,你再卖力,可是可选的芯片少了,难道你让大家不管目的用途,都去用K60?

网友B:
引用 楼主:
飞思卡尔在中国的推广,还是不太给力。
从网上搜索看,K60还能买到,其它的就难了。
*------------------- ...

官网可以购买的啊,如果你就用个几片的话,你不需要去买,直接去官网申请样品呢。
具体流程参考这个链接:https://bbs.21ic.com/icview-684518-1-1.html
另外,你购买方式不对,可以到官网或者找代理买的。
我看了,官网带有直接购买的就是有的,如果是其他标示的,你需要联系当地代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