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及执行机构驱动]
M542-05步进电机驱动板如何发送脉冲!

楼主(2014-03-30):
名称  功能
PUL+(+5V)
脉冲控制信号:脉冲上升沿有效;PUL-高电平时4-5V,低电平时0-0.5V。为了可靠响应脉冲信号,脉冲宽度应大于2.5μs。如采用+12V或+24V时需串电阻。
PUL-(PUL)
DIR+(+5V)
方向信号:高/低电平信号,为保证电机可靠换向,方向信号应先于脉冲信号至少 5μs建立。电机的初始运行方向与电机的接线有关,互换任一相绕组(如A+、A-交换)可以改变电机初始运行的方向,DIR-高电平时4-5V,低电平时0-0.5V。
DIR-(DIR)
ENA+(+5V)
使能信号:当此信号处于高电平状态,驱动器使电机线圈有电流流过,处于锁紧状态;当此信号处于低电平状态,驱动器使电机无电流,处于松弛状态。只在某些特殊场合有用,一般情况下不用,可以不接,驱动器照常使电机运转。
ENA-(ENA)

以上是对M542驱动的介绍  我使用的STC90系列单片机 将PUL+直接接到5V直流电的正极 在PUL-口处交替发送高/低电平可使电机正常工作 但驱动板的故障指示灯常量,请问标准做法是如何接线以及驱动啊!

希望21IC的大神们指导下小弟!

网友A:
你这个接法没有问题。
也可以用个oc门驱动下IO口,直接接PUL+,然后PUL-接地。
检查下看有无其他问题。

网友B(2014-05-13):
帅哥,我也遇到同样的额问题了。请问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