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串口通讯需要在数据的最开始加一位作为校验吗?

楼主(2014-03-30):
串口通讯需要在数据的最开始加一位作为校验吗?

这样会使数据的正确性增加吗?

网友A:
只有一个位,一般是作为奇偶校验的,可以一定程度上识别数据传送的正确性。

网友B:
校验位一般加在末尾,不是开始。。。

一位并不能使数据正确性增加,只能验证数据是否出错,而且如果是奇偶校验,有种情况还检验不出来。。。

网友C:
要可靠,用CRC16校验

网友D:
同意楼上的,用crc检测比较可靠

楼主:
我感觉是用一些校验位只能验证数据的个数是不是正确的,当数据丢失或者数据增加都会检验出来,但是数据如果发生错误,变成了错误的数据那该怎么办?

网友E:
前面已经有人说了,cr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