衰减器和放大器匹配问题

楼主(2014-03-30):
电路中为何要涉及衰减器和放大器匹配,怎么设置两者合适的匹配

网友A:
衰减器一般是来调整电路驻波,调整增益用,放大器的匹配要看你是么类型的,有50欧姆,也有75欧姆,主要目的是实现最大功率传输,通过设计匹配电路来实现合适的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