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P16脚封装的IC型号

楼主(2014-03-30):
请问下DIP16封装的IC,第16脚接电源正,第1脚接电源负的有些什么型号的IC,
IC功能不要紧只要是电源脚位是这样的请告知多几个这样的型号。谢谢!

网友A:
太多了,以前碰到运放是这样的。

网友B:
这个太多 了

楼主:
可以随使说几个型号吗?只要是16脚+,1脚-,不管什么功能的IC型号都是可以

网友C:
这颗带3相六路PWM,可以做三合一移动电源的。不知道是不是你要找的

网友D:
16脚是+的倒是见过好多。1脚又是-的确实见得少,不过你只要求引脚有什么意思呢。若是这样你可以自己搞个这样的转接板调换过来啊

网友E:
这个最好有丝印,才有可能

楼主(2014-04-29):
谢谢各位,已经找到了,这个我主要是因为有一个产品是这样的IC,想找一个其它的通用的型号做丝印写在PCB板上,至于有什么用,大家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