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条程序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4-03-30):
大家帮忙看一下XC2000    ADC模块  例程的  这条语句     time是一个已经定义的变量
time = (1-( (double)((ADC0_RESR7>>2) & 0x03ff)/0x03ff ))*0x2710;

楼主:
麻烦讲的通俗一点   谢谢啦!!!

网友A:
这就是个简单的公式计算,没什么好讲的了。

网友B(2014-06-09):
这个应该是将采上来的数字量换算为对应的模拟量,但是前面还有个1减去,那应该是采上来的值与最大值之间的差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