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psoc 驱动1602

楼主(2014-03-30):
PSOC, ui, IO, CD, TI
本来看到坛里有写1602,想换个其他的,但暂时没找到可用的外设,就只好先用这个1602折腾着,顺便发发自己的心得    PSOC使用的确是比较方便,不过刚拿到板准备玩时确发生了一些小问题,发现我的电脑安装驱动后出现的串口是一个问号,重装驱动,下载软件,搞了半天也没有搞定,后来无意中看到有人提到可能是系统问题,从网上下载了个DLL文件,放到系统目录下,终于搞定,所以如果使用GHOST 装机的要注意了,有可能发生这样的问题。
     言归正传,以前玩过  Arduino  ,刚好手头有个Arduio上使用的1602,又看到PSOC开发板支持Arduino,就打算利用起来,先在TopDesign中将要是用的资源拖进来
使用资源包含:
Control Reg
Digital Output Pin(LED ,RS ,E,D4,D5,D6,D7)lcd_rs,lcd_e,LED1
选择相同配置,如下图,记住不用选择HW Connection ,否则会报错还需要配置1602使用的数据端口,其他配置不变,但需要选中HW Connection,为了看起来好看一点,在Maping选项卡中选择Display as bus。接下来需要配置Control Reg ,选择为4路,其他不变。接下来就要写程序了,从网上找个1602 四线驱动的程序稍作修改,就可以直接使用,对于操作数据端口,就直接当成一个整体赋值,

楼主:
//1602.c/* ======================================== * * Copyright YOUR COMPANY, THE YEAR * All Rights Reserved * UNPUBLISHED, LICENSED SOFTWARE. * * CONFIDENTIAL AND PROPRIETARY INFORMATION * WHICH IS THE PROPERTY OF your company. * * ========================================*
///  rs 8//  e  9//  4 -5 -6 -7//**  10 blacklight ctl
#include <device.h>
void     lcd_en(void)
{
          lcd_e_Write(0x01);
          CyDelayUs(10);
          lcd_e_Write(0x0);
}
void    lcd_cmd(unsigned char cmd)
{
          CyDelayUs(40);
          lcd_rs_Write(0);
         LCD_DATA_Write(0);
         LCD_DATA_Write(cmd>>4);
         lcd_en();
         LCD_DATA_Write(0);
         LCD_DATA_Write(cmd);
         lcd_en();
}
void    lcd_dat(unsigned char dat)
{
         CyDelayUs(40);
         lcd_rs_Write(1);
         LCD_DATA_Write(0);
         LCD_DATA_Write(dat>>4);
         lcd_en();
        LCD_DATA_Write(0);
        LCD_DATA_Write(dat);
        lcd_en();}
void lcd_clr(void)
{
      lcd_cmd(0x01);
      CyDelayUs(1700);
}
void lcd_pos (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
      if(y)   lcd_cmd(x | 0xc0);
      else    lcd_cmd(x | 0x80);
}
void lcd_printc (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unsigned char c)
{
        lcd_pos(x, y);
        CyDelayUs(1000);
        lcd_dat(c);
        CyDelayUs(1000);
}/*--------------------------------------------------------------*/
void lcd_prints (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unsigned char *s)
{
       lcd_pos(x, y);
       while(*s)
      {
       lcd_dat(*s);
       s++;
       }
}
void          Init_LCD(void)
{
                lcd_cmd(0x28);
                lcd_en();
               lcd_cmd(0x28);
               lcd_cmd(0x0c);
               lcd_cmd(0x01);
               CyDelayUs(1700);
}/* [] END OF FILE *..
//main.c
#include
extern void          Init_LCD(void);
extern void lcd_prints (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unsigned char *s);
void main()
{
   /* Place your initialization/startup code here (e.g. MyInst_Start()) */
  Init_LCD();
lcd_prints(0,0,"hello eeworld");    /* CyGlobalIntEnable; */ /* Uncomment this line to enable global interrupts. */
   for(;;)
  {
   CyDelay(1000);
   LED1_Write(1);
   CyDelay(1000);
   LED1_Write(0);                /* Place your application code here. */
   }
}

网友A:
借鉴一下楼主的代码

网友B:
经验很值得借鉴 顶一下

网友C:
楼主分享的代码不错啊

网友D:
代码可以直接用吗

网友E:
看一下 多谢分享

网友F:
1602很常用啊 初学者好像都学的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