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共射级放大电路问题(新手基础问题)

楼主(2014-03-30):
看完国外的模拟电子技术一本书,又通过网络看到周公在博客上推荐了,晶体管电路设计等一系列模拟电路书籍。所以刚开始学习这本书,有好多问题,所以请更大网友,帮忙解释一下:)
首先1.这本书上第一个实例,是关于一个5倍放大的共射级电路,三极管型号2sc2458
由于没找到这个三极管,而且这个电路是分压式偏置电路,对hfe要求不是太大所以我就使用了s8050d128s9013h331分别放大,刚开始所以我分别用这两个三极管做了放大电路电路图和这个一样。只不过把三极管型号换了下

这个是输入波形:(直流电压15V,然后交流输入信号10k,幅度1v(本来是1k,不小心调节大了)

这个是5倍放大的效果:(S8050的,两个管放大现象没有太大区别就不上传s9013的了。

接下来看到书上有提高放大倍数的方法,但是由于没有找到100uf的电容我就用220的代替了,不知道会不会有影响?

下面是波形图,应该是发生了失真现象,这个放大应该是30倍,应该还没有达到这两个晶体管的hfe把?(问题:请问怎么才能查到晶体管的具体放大倍数,我在百度搜索s9013h331 都是s9013的资料。h331?是什么,貌似有一个人说h代表的是状态,331是不同的厂商)还有失真不是在静态工作点Q,的附近。是不是这个系统的总电压才15V,放大的倍数不能超过15V

然后下一步,我把330欧姆的电容短路,测的的输出信号
求给解析一下,为什么导致这样?书上说如果去掉电阻电容并联到RE上放大倍数就是近似于hfe倍。
还有感觉学习的进度比较慢,希望有过来人指导一下怎么学习模电。

网友A:
是不是这个系统的总电压才15V,放大的倍数不能超过15V?  书上的刚开始就说,放大只是一个伪放大,其实是从电源电压取出一个电压而已,肯定不可以超过电源电压的

网友A:
lz真牛X。。。膜拜,向楼主学习实际做实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这个系统的总电压才15V,放大的倍数不能超过15V?  书上的刚开始就说,放大只是一个伪放大,其实是从 ...

嗯,是的,只注意放大,忘了这点了。。刚才把输入信号改为0.4负,输出电压除了下端有消减,10.5V左右,几乎达到了30倍。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真牛X。。。膜拜,向楼主学习实际做实验。。。

:L额,我也是刚开始学习而已,每天做一个实验。关键还是感觉没有人带领,所以进度很慢,包括书上学多东西都看不大懂,频率那一块牵扯到好多电容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这个系统的总电压才15V,放大的倍数不能超过15V?  书上的刚开始就说,放大只是一个伪放大,其实是从 ...

不过依然还有好多问题啊,可不可以给点指导,包括是三极管的选择,电容频率等方面可不可以给个指导,推荐书籍也可以的。谢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过依然还有好多问题啊,可不可以给点指导,包括是三极管的选择,电容频率等方面可不可以给个指导,推荐 ...

在这方面我也是菜鸟,哈哈,模拟板块有好多大神的,你不会发帖子就OK啦,至于推荐的书籍,你翻翻以前的帖子,maychang老爷子有过推荐的

网友B:
赞一个,这样脚踏实地的学习,还是很值得称赞的。

网友C:
神人神作,只不过翻译太狗血,有点普通话配音日剧的效果

网友D:
这两本翻译的还行吧
鬼子系列有几本翻译的很烂。

网友E:
你供电才15V,你认为输出有可能超过吗?就算你电路放大1000000000倍都没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两本翻译的还行吧
鬼子系列有几本翻译的很烂。

嗯,看的还可以,只不过感觉只要有关频率那块的都看不大懂,而且,发现这种电路的设计思路和书上的有类似,但都是近似,下手点都不太一样。话说,能不能推荐几本不错的书呀。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供电才15V,你认为输出有可能超过吗?就算你电路放大1000000000倍都没用的

当时脑残的没想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赞一个,这样脚踏实地的学习,还是很值得称赞的。

那个。。。能不能给个指导啊,想进步快一点,因为大三了,感觉学习的有点晚~

网友F:
这种简单的低频电路,对于HFE要求不是很高,HFE的高低影响最多的还是输入阻抗;
  即使你的HFE为1,即没有电流放大倍数,在低输入电阻的信号源下,调整一下静态原件,依然可以达到5倍的放大倍率,当然考虑RE有两个相当电压,不调整原件的话增益可能会差一半(没计算过);
  你把这只晶体管想想为一只可按照输入变化的恒流源,在RC上计算为相应的电压就好了,RE的负反馈只是调整输入电压和输出电流的系数关系,晶体管内部会有一个等效的RBE电阻,和原件及工作条件有关,足够深的负反馈可以忽略这个电阻,足够大的HFE可以忽略IB对IE的影响,增益计算就成了RC/RE了,正负符号需要自己加;
  你需要从原件的本质看电路,了解原件的作用和性质,在什么条件时会有什么结果,在大脑中基本可以做出一个大概的判断,在实验验证,相同,证明思路接近实际值,不同找问题,什么地方没有想到,把忽略的补上能不能和实际结果接近,注意是接近,不是相同,分析是通常是按照理想元器件做的,实际原件会有误差,而且不可能完全复现

网友G:
楼主精神可嘉。但是,为了提高学习效率还是用仿真软件(例如Multsim)更快。

网友H:
先了解(精通)三極管特性,再進一步實驗,事半功倍.

网友I:
我最近也在看  但是没你那么多器材。。。。共勉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最近也在看  但是没你那么多器材。。。。共勉

器材可以买的,我就买了一堆三极管还有电阻,准备再买点二极管和一些MOS管。关键缺少设备,还是我们实验室的老师借的电源,信号发生器还有那个示波器,关键是示波器就一个线,准备再找老师借一个线再

网友J:
"放大"这个词很容易误解,其实质是一个比例系数,用基极电流按照一个比例系数控制集电极电流。

网友I:
引用 楼主:
器材可以买的,我就买了一堆三极管还有电阻,准备再买点二极管和一些MOS管。关键缺少设备,还是我们实验 ...

公司器材都用  自己在市场买的不全   反正先看书  我在上海这边 你们学校在哪啊

网友K:
楼主还是用仿真软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