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串联2个电阻后再接进来啊

楼主:
这个T_PEN为什么要串联2个电阻后再接进来啊?这是原子mini板子上的,,我想知道一下原因.

网友A(2014-03-30):
对于要求比较高的线(我板子画的不好时候),我加过RC,再加个上拉电阻。
和这图的区别是,10R被我改成了上拉。

网友A:
:D
电阻电容会影响速度,根据速率进行选择。一般用于引线较长的场合
我以前通讯的接口,引线长度在50CM左右

网友B:
谢谢版主,这个我也遇到过,以前画板子,液晶数据线走线有点长,老师傅叫中间串上220R的电阻,防止走线过长引起的干扰

网友C:
学习了,很好的资料,谢谢楼上的资料,这样处理的方法除了可以防止静电还能有效抑制EMI的干扰。受益了,顶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