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MW上电初始电平 求助

楼主(2014-03-30):
偶是菜鸟,在学习PWM时,相关设置如下: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1;                     //TIM1 脉冲调制模式2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使能输出比较状态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NState = TIM_OutputNState_Enable;     //使能输出比较N状态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CCR1_Val;                             //比较寄存器的脉冲值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             //输出比较极性低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NPolarity = TIM_OCNPolarity_High;           //输出比较N极性低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IdleState = TIM_OCIdleState_Set;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NIdleState = TIM_OCIdleState_Reset;

          TIM_OC1Init(TIM2, &TIM_OCInitStructure);
          TIM_OC1PreloadConfig(TIM2, TIM_OCPreload_Enable);
在定时器启用前,pwm口却输出高电平,但我需要启用定时器前pwm口为低电平
跪求大侠相助!

网友A:
初始化端口为低

楼主:
怎么初始化端口为低啊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IdleState = TIM_OCIdleState_Reset;
改后依然不行

网友B:
2楼正解,详细看参考手册

楼主:
明示啊,帮忙改下也好啊,菜鸟来的,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