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检查TMS320F28035芯片是否正常?

楼主(2014-03-30):
手里有一块以前前辈自制的F28035的板子,用的XDS560plus的仿真器,以前是可以跑程序的,但现在我拿到之后连接电脑时一直出现error-1135等这种错误。
      仿真器可以正常连接别的板子,我怀疑是板子的问题,由于是做一个PWM波,所以只用检查电源、JTAG电路和芯片应该就可以,上电和JTAG的连接应该都没问题,想问问怎么检查这个TMS320F28035的芯片是否能正常工作呢?

楼主:
求助各位了

网友A:
这个一般只要时钟有效,复位正常且能够正常编程,那说明器件至少主体上应该是好的。

网友B:
我还以为是推荐资料的

网友C:
先看仿真器能否正常连接芯片,能否正常烧录,然后检查一下辅助电源什么的,然后在下个TI的例程跑一下

网友D:
首先检查电源 IO和内核电压是否正常 然后找找看应该有一个clkout的引脚测试上面有没有时钟输出 如果没有检查晶震是否起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