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4 28335 Flash填充

楼主(2014-03-30):
CKFA烧写程序,Appcoed.bin要求Flash的全部空间填充,28335的空间为256k * 16,所以生成的appcode.bin的大小应该是512k * 8.
    按照spraaq2的说明,通过hex2000指令完成,但编译器是CCS3.1:

    "E:\Practise\DSP\28335\Debug\28335.out"
    -map 28335.map
    -o 28335.hex
    -m
    -memwidth 16
    -image

    ROMS
    {
        flash28335:origin = 0x300000, len = 0x40000, romwidth = 16, fill = 0xFFFF
    }

    但这样的指令在CCS4下编译后,提示错误,hex转bin文件出错,把romwidth = 16改为romwidth = 8,可以生成,但会生成2个文件,不符合要求。
    请教一下,CCS4下如何填充整个Flash空间?

楼主:
补充:上述指令在.out转hex没出错,但hex转bin出错!

网友A:
没能太理解楼主的意思,romwidth = 16的命令不应该放在ROM中,应该是针对hex编译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