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模块不好使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4-03-30):
用3.3V给VCCA,地给VSSA,VREFLO,VREFHI是3V,但是有的AD管脚就坏了(电压不对)呢,而且电压对的AD管脚读到的AD值也不对,这是怎么回事呢?

楼主:
注:cpu的一些IO功能和PWM功能经过测试还是好使的。

网友A:
从原理设计上没什么问题,建议看看PCB这块.

网友B:
从芯片方面来说,不知道你用的什么芯片,有些芯片的silicon errata会讲到建议将ADC采样的第一个通道的数值discard;
或者你的定标系数和你的参考电压的选择不一致。

网友C:
模拟量输入范围是0v~3.3v,所以输入3.3v不会烧芯片。

信号输入的时候有没有和板子共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