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 驱动LCD的一些问题

楼主(2014-03-30):
用MSP430F427A  作为主控芯片,com0~com3  分别接单片机的com0~com3
三个分压电阻选取100K,

为什么屏幕无显示呢?求大神帮助

楼主:
以下是我的程序

#include <msp430x42x.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long unsigned long
//************* 延时定义***************************
#define CPU_F ((double)32768.0)
#define delay_ms(x) __delay_cycles((long)(CPU_F*(double)x/1000.0))
#define dealy_us(x) __delay_cycles((long)(CPU_F*(double)x/1000000.0))
//******************LCD码表************************
uchar const duanma[]={
  0x7d,    //0
  0x60,    //1
  0x3e,    //2
  0x7a,    //3
  0x63,    //4
  0x5b,    //5
  0x5f,    //6
  0x70,    //7
  0x7f,    //8
  0x7b     //9
};
uchar i,j;

void main()
{
  WDTCTL = WDTPW+WDTHOLD;
  BTCTL=BT_fLCD_1K+BT_fCLK2_ACLK;
//  clock_init();
  LCDCTL=LCDSG0_1+LCD4MUX+LCDON;

  uchar i;

  while(1)
  {
    for(i=0;i<5;i++)
    {
      LCDMEM=duanma;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