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下的调试问题

楼主(2014-03-30):
整个编译过程显示没有问题,但是调试时出现了这个
Failed to initialize device senssion aborted
检查了下设备那边是对的,debugger也是对的,我的做法是新建workspace,新建project,main。c,然后把程序add进去,然后编译,既然编译能够成功,就不是程序的问题了吧,那到底哪里有问题啊,求助啊

楼主:
驱动重新安装,重启电脑了,还是不行

网友A:
如果是驱动问题,你可以到电脑里的设备管理器看一下:“右击电脑图标就有个设备管理器”,看里面有没有打问号的一项,如果有,可以到网上下载相应驱动试试

网友B:
仿真器有问题么?

网友C:
看一下所建IAR工程的option选项是否正确。
方法:右击 工程名,选择 option

网友D:
换一块儿仿真器launch板就ok了,我就是这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