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向PCB中添加logo和文字时出现的问题

楼主:
如图中所示,通过BMP将单色位图转换为PCB文件,线宽2mil,在altium designer 09中打开时,为什么什么都没有?

向导完成后打开的PCB文件,什么都没有

向导完成后打开的PCB文件,什么都没有

向导设置2默认

向导设置2默认

向导设置1默认

向导设置1默认

打开后自动产生的向导

打开后自动产生的向导

被打开文件

被打开文件

打开经过BMP转换好的*.PCB文件

打开经过BMP转换好的*.PCB文件

楼主(2014-03-30):
图片从1到6倒着向上看

网友A:
变成空白了

网友A:
先用99试验下
最好导成PCB库吧

网友B:
99SE 是不能直接输入汉字的.  不过通过 FONT 的 pcb 汉字的小软件, 可以放汉字到 PCB 上.(其实也是生成库元件的)
AD 的高版本支持了直接的汉字(但不是所有的 AD 版本)
DXP 应该没有支持汉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变成空白了

打开PCB文件后什么都没有,网上百度说通过BMPtoPCB这个软件是可以的,为毛到了altium designer 09 就不行了呢       第二种方法是直接点击altium designer 09中的运行脚本文件就可以利用软件自带的生成器可以添加文字和logo    我想尝试一下通过BMPtoPCB这个软件生成,可就是死活都不行,不知道为毛:Q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用99试验下
最好导成PCB库吧

    这是我使用的BMPtoPCB软件

这是我使用的BMPtoPCB软件

这是我使用的BMPtoPCB软件

楼主:
还有通过软件自带转换器在PCB中添加的文字和logo,如果线宽小于10mil的话,进行规则检查时会报错,说你的线宽不够,但是如果线宽太宽的话,文字和logo又太大了,都比PCB大了,不知道这种logo线宽的报错会不会影响PCB制版,制出来的板子那个logo能制出来么?

报错信息

报错信息

报错具体内容

报错具体内容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有通过软件自带转换器在PCB中添加的文字和logo,如果线宽小于10mil的话,进行规则检查时会报 ...

报错,你把规则改下就好了。
看下厂家的加工工艺,如果可以加工就没啥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报错,你把规则改下就好了。
看下厂家的加工工艺,如果可以加工就没啥问题 ...

那么使用BMPtoPCB这个软件向PCB上添加文字和**是怎么回事呢? 这个非得弄明白不可。。。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么使用BMPtoPCB这个软件向PCB上添加文字和**是怎么回事呢? 这个非得弄明白不可。。。 ...

我以前用99SE可以的。
可能软件的兼容性不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以前用99SE可以的。
可能软件的兼容性不好吧

哦,网上好多资料中都说99se可以,好吧,谢谢大神指点!!!    我再摸索摸索。。。   一探究竟!: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