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mcpy()的参数问题

楼主(2014-03-30):
memcpy(&secureRamFuncs_runstart, &secureRamFuncs_loadstart, (Uint32)&secureRamFuncs_loadsize);

请问这个函数的三个参数是在什么地方给它付的值?

楼主:
是不是和其它函数用法是一样的

网友A:
代码搬移的时候用过  但是没有仔细研究过   拷过来的代码

网友B:
当它是for循环吧,从源secureRamFuncs_loadstart所指的内存地址的起始位置开始拷贝secureRamFuncs_loadsize个字节到目标secureRamFuncs_runstart所指的内存地址的起始位置中

网友C:
比如:
Int32 Source[128];
Int32 Destination[128];
memcpy(&Destination[0],&Source[0],128*sizeof(Int32));

网友D(2014-05-10):
这个函数的三个参数在CMD文件中定议,由链接器为各段分配存储器时,根据ramfuncs段所分配地址,来为这三个参数赋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