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S模块] 请问同一馈点可以通过增加多条四分之一波长天线增强信号吗

楼主(2014-03-30):
会不会适得其反呢

网友A:
不能增加信号,相反,整体的驻波比会恶化
如果要增加多条天线,必须经过匹配后再接在射频段
可以参考阵列天线的设计和匹配

网友B:
有可能,多个天线单元叠加,辐射的波束会向某个方向增强,在这个方向上大大改善通信的条件,典型的如:八木天线,对数周期天线,就是多个半波振子按一定规律排列。
至于驻波系数的问题,需要通过对阻抗的分析计算,采取措施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