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的最大输入电压取决与REF还是VCC?求

楼主(2014-03-30):
REF5V,VCC12V.
如果进10V的电压,值是满值,我想问这样会把AD烧掉吗?

楼主:
如果我要测量0-5v电压,但是有时候会有10V出来(误操作),我怎么设计比较合理?

网友A:
量程和耐压是不一样的,具体你得看datasheet。一般来讲,量程跟VREF相关,但有的芯片内部有分压电路,可以测量更高电压,所以,笼统地说没意义,你要具体看芯片。
防止过压,多是加箝位二极管、TVS、用运放之类的加以保护,或者直接采用更大量程的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