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们,我遇到难题了,望出出主意啊,谢谢!

楼主(2014-03-30):
这样乱七八糟的手机咪头,想要把它统一方向放好焊两根线,这咪头还是有正负极要分,这他妈体积又小,很无语!!有什么方法可以把它统一方向放好吗?电工们帮忙支支招吧

网友A:
弄一段双面胶,摆上去在焊接就可以了吧

网友B:
把问题抛给供方,要求他们来料时必须方向一致

这个方法好。而且要求供货方焊上红黑导线。或者用有出脚的插件咪头。

网友C:
有必要吗?焊线的人是傻子还是瞎子?

大批量生产的时候,操作员既是“傻子”又是“瞎子”,

网友D:
盒装的包装是一盒有几板每板多少个,极性是统一的。袋装的没用过,让供方换盒装的吧。

网友E:
量大的话,可以找厂家做自动化设备。
可以用振动盘变成一个方向,或者通过机器视觉啥的+电机,旋转成一个方向。
后面就是焊线了,自动焊线的话,有铅的相对好焊……
想想总是有办法的

网友F:
振动盘不可行呀,应该无法分辨出来,电机转的话还行,弄个摄像头做图像识别,找那个+就好,不过值不值得呢

网友G:
图像识别代价太高昂了,应该利用咪头外壳与负极相连的特点进行正负极识别,再用电机旋转咪头至正确方向。

网友C:
电解有极性吧,二极管有极性吧,三极管要分辨引脚吧,要人工识别的东西多了,还既是傻子又是瞎子,走火入魔了吧

网友H:
引用 网友C:
电解有极性吧,二极管有极性吧,三极管要分辨引脚吧,要人工识别的东西多了,还既是傻子又是瞎子,走火入魔了吧 ...

量产的时候尽量减少人工因素,简单方便高效。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