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流与稳压]
这个电路如何分析?

楼主(2014-03-30):
(无正文)

网友A:
7805这样的三端稳压器,其工作可以简单地说明为靠改变1脚与2脚之间的压降,力图保持其2脚与3脚之间为5V。
今于2脚与地之间接入电位器,亦即R1上端与滑动头之间保持5V,如果忽略3脚电流,那么2脚与地之间电压可以由R1上下端电阻及上端与滑动头之间电阻计算出来。
然而7805的3脚有数mA电流,不可忽略,所以计算输出电压还需要知道7805的3脚电流。该电流随管压降和温度变化,各厂家出品也有一定差别,故这种电路稳压性能比较差。
上述分析,前提是7805的1脚和2脚之间压降有2V以上。
要稳定性好,可以用LM317等,其调整脚电流比7805小得多。

网友B:
7805不调压,R1是固定值。

网友C:
7805 GND电流大,不能这么用,想要可调可以用LM317

网友D:
个人觉得用这种调整方式调出来的电源已经失去了线性稳压电源的优势了。   调整管脚的电流,电阻的误差等等。  还不如直接用相应电压的芯片解决。

网友E:
多看看2楼,尤其第一句话末了——“力图保持其2脚与3脚之间为5V”
2~3短路没什么大不了的事儿,不过输出接近且略低于输入而已
纳闷儿了,都是这样理解模电?凭感觉?

网友F:
两个选择
1、7805换为317
2、R1换小的如100欧姆

网友G:
可以这么用,你理解的正确。
支持2楼。

楼主:
感谢各位大侠。我是菜鸟,我还要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