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HDL] 2块板子通信,如何使时钟同步【求助】

楼主(2014-03-30):
2块板子通信,怎么才能使时钟同步啊

网友A:
距离多远呀?有通信关系没有?

网友B:
时钟不可能同步,只能同步处理进程

楼主:
是远距离传输的,板子的功能多路并行串口信号,合并一路信号,传输去,在另外一个在解串出串口信号。我仿真可以出结果,但是实际电路测试就不行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远距离传输的,板子的功能多路并行串口信号,合并一路信号,传输去,在另外一个在解串出串口信号。我仿真 ...

通过握手信号同步,或者FIFO

网友D:
如果使用serdes的话是可以在接收端恢复出发送时钟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是远距离传输的,板子的功能多路并行串口信号,合并一路信号,传输去,在另外一个在解串出串口信号。我仿真 ...

是串行输出应该没啥问题的,(1)串行的是否有协议支持,(2)跨时钟域

楼主:
硬件已经焊完了,改不了了。有大大留下个通讯方式呗,详细请教一下。。

网友F:
这个问题我可以搞,有兴趣可以联系我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问题我可以搞,有兴趣可以联系我

求个QQ啊 。。。不让我发站内信。。。

网友G(2016-04-23):
引用 网友F:
这个问题我可以搞,有兴趣可以联系我

请问大神,有没有时钟同步的学习资料?

网友H:
串行数据速度不高的话用时钟恢复把时钟恢复出来即可同步,要是速率较高建议上收发器了。

网友I:
反正有办法

网友J(2016-05-28):
估计接收这一侧,信号失真了。测量一下信号

网友K(2016-11-16):
楼主,可以分享下串并转换的源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