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3.3调试时,trouble setting breakpoint with "process CIO"

楼主(2014-03-30):
我写了一个相当简单的DSP程序:打印hello world;
1,编译时没错误,但是运行时出现错误:trouble setting breakpoint with the action "process CIO" at ox7368……;我把option-->Cuctomize-->program/project/CIO中的ProgramLoad 中的1,3,4,5打钩后,这个问题没了,但是,运行后,一直处于running状态,也没有打印出hello world.这会是哪里的错误啊?

楼主:
后来我把DSP的boot模式改了下,改为可用外部flash boot的那种模式。之后运行,点击halt时,出现:Trouble Halting Target CPU: Error 0x00000020/-1151 Error during:

Memory, Execution,  Cannot access memory address at 0x00000400

后来还出现了:Failed to remove the debug state from the target before disconnecting.

There may still be breakpoint op-codes embedded in program memory.  It is

recommended that you reset the emulator before you connect and reload your

program before you continue debugging然后我reset emulator,显示失败,cannot open the controller.

都要崩溃了,实在不知道哪里错了。就是简单的hello world程序啊。求助求助。

网友A:
你这个问题还真没有碰到过
不行先找个编译没问题的工程   然后改源文件

网友B(2014-06-18):
问一下,你的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B:
我现在也出现了这个问题,你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C(2015-07-23):
第三个 do not set cio breakpoint at load 这个是不能勾选的,如果我们自己也不设置断点,同时把这个勾选上的话,printf 是不会有输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