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宏定义中对数据的处理

楼主(2014-03-30):
关于 编译的时候自动生成具体浮点数 大家谁有相关方面的详细资料

看了2个地方 这2个地方说的自相矛盾
哪个对     就是在编译处理过程中是否会对宏进行处理  比如像第一个图片中所说的 把1/3.1416直接编译成0.3183    用0.3183这个数来代替宏

网友A:
这个需要看具体的计算机体系结构,也可参考[IEEE 754]。

网友B:
你要问什么?

网友C:
宏定义在编译时是直接替换,具体浮点数的精度等要看计算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宏定义在编译时是直接替换,具体浮点数的精度等要看计算机

你在仔细看看 我后面的这个图   我是说的这个意思  就是编译的时候是否会对宏定义进行编译处理

网友C:
C语言程序的一般编译成最终可执行程序的过程:
C源程序头文件-->预编译处理-->编译程序本身-->优化程序-->汇编程序-->链接程序-->可执行文件
其中,在预编译处理时,会把程序中的宏定义直接进行替换。替换掉之后就都是一般的代码,就没有所谓的宏定义了。
如果没加括号,就像你的图片2,可能会出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