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请教:系统时钟控制器CLKCON问题

楼主(2014-03-30):
CLKCON中有四个选择,fsys= (1、1/2、1/4、1/12)fosc  ???
另:根据 机器周期=12*晶振周期=12*系统时钟周期  上面的关系不是应该只有1/12这个吗?

网友A:
那是傳統的8051吧,中穎的MCU是1T的, 1個機器週期=1震盪週期。

CLKCON 用來分頻系統時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是傳統的8051吧,中穎的MCU是1T的, 1個機器週期=1震盪週期。

CLKCON 用來分頻系統時鐘的。 ...

芯片规格书中有写,才注意到。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