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rtex-M0技术交流] Nano100芯片 移植Ucos2

楼主(2014-03-31):
小弟新手一枚,想参照移植Ucos2到Nano100上面,求案例,和学习方法,还想知道移植大慨的时间。

楼主:
白高兴一场:
小弟想移植Ucos,其在 SYS_Task下创建了2个任务,测试了下,任务的挂起,唤醒,可以,但是只要一涉及到时间的函数都会跑到闲置函数中去,怀疑是时间函数有问题,定义了一个SysTick_Handler,可是进都没有进去。而且任务运行的时候只能在当前优先级最高级的任务中使劲运行,悲剧了,多任务都没有进行切换。我怀疑是不是时间函数没有初始化。求大神指导,都搞了我好几天了。

void SysTick_Handler(void)
{
                OS_CPU_SR  cpu_sr;
    OS_ENTER_CRITICAL();;
    OSIntNesting++;
    OS_EXIT_CRITICAL();
                OSTimeTick();
                OSIntExit();
}
//定义堆栈空间
#define STACKSIZE 128
OS_STK SYS_Task_Stack[STACKSIZE];
#define SYS_Task_Prio        54
void SYS_Task(void *Id);

OS_STK Task1_Stack[STACKSIZE];
void Task1(void *Id);
#define Task1_Prio          51

OS_STK Task2_Stack[STACKSIZE];
void Task2(void *Id);
#define Task2_Prio         53

void Task1(void *Id)  //优先级最高
{
     int n  = 0,i;
                INT8U temp;
                while(1)
                {
                                 SEND_ISP_UART(0x77);   //--串口的打印函数
                                OSTimeDly(10);  //延时  如果不唤醒,就跑到闲置的任务中去了
                }
}

void Task2(void *Id)//次高
{
    int n = 0,i;
                while(1)
                {
                                 SEND_ISP_UART(0x33);   //--串口的打印函数
                                  OSTimeDlyResume(51) ;  //唤醒下。然后就跑到上面的任务中了
                }
}

void SYS_Task(void *Id)//最低  ----貌似没这个任务的事,0x66都没收到过
{

    OSTaskCreate(Task1,  (void *)0,  (OS_STK *)&Task1_Stack[STACKSIZE-1],  Task1_Prio);
    OSTaskCreate(Task2,  (void *)0,  (OS_STK *)&Task2_Stack[STACKSIZE-1],  Task2_Prio);

    while(1)
                {
                                 SEND_ISP_UART(0x66);         //--串口的打印函数
                 };
}

int32_t main()
{
        UNLOCKREG();
        SystemInit();

        OSTimeSet(0);
        UART_Driver_115200BPS();

        OSInit();
        UNLOCKREG();

        OSTaskCreate(SYS_Task,  (void *)0,  (OS_STK *)&SYS_Task_Stack[STACKSIZE-1],  SYS_Task_Prio);  //创建用户函数
        SEND_ISP_UART(0x11);
        OSStart();

      return  0;
}

网友A:
能否共享一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否共享一下呢?

我也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