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HEX文件的传输和执行

楼主(2014-03-31):
目的很简单,在uboot中,通过PC机上的超级终端传输一个.hex格式的文件到一个地址区域,然后改变PC的值,让CPU开始执行.hex格式的文件,对于传输.BIN文件,这个我知道,可以使用loadb指令(kermit)协议,但是,kermit好像是传输.bin文件的,对于.HEX文件,应该如何处理,求高手指导

网友A:
1. 把Hex转换成bin
2. 让uboot支持hex格式。

自己根据难度取舍。

网友B:
把Hex格式文件转成bin格式文件不知道可以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