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STC89C用复位芯片问题

楼主:
最近在用STC写SPI控制芯片,手动复位一直用的max809t...结果上电了以后要按下去程序才开始跑...松开就停了...不太理解是怎么回事...不是低电平复位么

后来仔细看了一下datasheet发现要用max810t...但是上上去了以后又没啥反应...

电路板上就是Vcc连接max810Vcc端,然后rst输出接300ohm电阻,再接一个10uf电容并上按键开关,接上单片机RST。

求大神点拨...感恩

网友A(2014-03-31):
建议楼主把电路图传上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楼主把电路图传上来看看

图已经放上去了,烦请指点

网友B:
先搞清楚复位电平

网友C:
推荐电路的复位电容是接在vcc一端,上电时电容充电,使复位脚为高,电容充满后RST被复位电阻拉低,复位完成。

网友D:
51基本都是高电平复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51基本都是高电平复位的

"If RST pin is the input to Schmitt Trigger and input pin for chip reset.Asserting an active-high sigal and keeping at least 24 cycles plus 10us on the RST pin generates a reset.If the signal on RST pin changed active-low level,MCU will end the reset state and start to run from the 0000H of user procedures"
是说持续上高电平一会儿以后就会reset?然后再降低就开始跑了吗
所以平常应该是低电平,然后按键下去应该达到RST是高电平的效果才能正常复位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推荐电路的复位电容是接在vcc一端,上电时电容充电,使复位脚为高,电容充满后RST被复位电阻拉低,复位完成 ...

请问您说的是什么推荐电路?在哪可以查阅到?

网友E:
能提供两个机器周期的高电平就行,复位芯片也是提供一定时长的有效电平。

网友F:
引用 网友D:
51基本都是高电平复位的

51基本都是高电平复位的!!!

建议LZ仔细看数据手册或51入门基础书籍! :):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