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请教大神升压电路一般直接升压和分级升压哪个效率高?

楼主(2014-03-31):
最近开发遇到要从3.7-4.2V升压到24V的情形,请教高手们我是应该
1、4.2V直接升压到24V?
2、4.2V升压到5V,5V升压12V,12V升到24V?

从没做过这个范围的升压,请问哪种升压效率高些,谢谢大家了:D

楼主:
令外如果有合适的芯片推荐更是感激不尽!

网友A:
当然一步升到位效率高了。
分3级,每级效率都90%的话,那最后就……

网友B:
单级升 效率高啊
你电流需要多少,隔离否?

网友C:
直接升压效率高

网友D:
不说效率,单说成本就直接毙了.

网友E:
这个分级不可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