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模拟带有噪声的脉冲信号

楼主(2014-03-31):
我想生成一个带有噪声的脉冲信号,也就是脉冲信号收到噪声影响,会有毛刺,会延迟,波形发生变化等。。。。。。我已经有的是特性比较好的脉冲信号,怎么把噪声合成进去?有人说通过耦合的方式来把噪声耦合进去?肿么破

网友A:
用电钻之类的干扰一下。

楼主:
通过信号叠加的手段可以实现么?我将脉冲信号和噪声信号,通过加法器进行叠加?噪声信号用FPGA经过DAC转换得到

网友B:
你的要求太笼统了,请提具体要求。有很多方案,根据要求而选定。脉冲幅度,上升沿,噪声类型,噪声幅度,成本……

网友C:
简单来说,设置信号发生器输出你想要的噪声,搭个加法电路,就可以将信号叠加进去

网友D:
有的信号发生器本身支持信号叠加,下载了个Multi-Instrument试了下,如图。图1:是1kHz方波;图2是配置信号发生器,使其输出1KHZ方波和白噪声的叠加信号(幅度混合比1:0.2)。图3是混合后的信号。

网友D:
频谱图换为32768个FFT点,并用对数显示,可清晰看到白噪声的使噪声电平提高了大约20dB

网友D:
这是带噪音的

楼主(2014-06-11):
引用 网友D:
有的信号发生器本身支持信号叠加,下载了个Multi-Instrument试了下,如图。图1:是1kHz方波;图2是配置信 ...

多谢~